通风离心风机

楼主(2009-08-09):
电工做到现在还没接触过这种风机呢,我现在待的单位有台中央空调打新风用的离心式风机,今天这机子不转了,可是看来看去就是不知道从哪下手好,一根电源线直接穿进电机里,又没有接线装置,还是380V的,看得我晕来。我想问一下坛子里的师傅,维修这风机我应该从哪下手拆卸?

网友A:
一根电源线直接穿进电机里,又没有接线装置,还是380V的,你确定吗?

楼主:
嗯,一根三芯橡皮电缆线穿进去的,

网友A:
你的拆掉电机,测量电机是否坏掉,再测量电机进线是否断线。

网友B:
就是外转子的电机,比较简单,转速时3000转的,放心拆

网友C:
是三芯线,不可能就一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