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0):
一直想做一套房间内的控制系统,主要控制窗帘、灯、电视、风扇的远程开关。
请教下前辈们的经验?应该如何布线,用单片机还是用FPGA设计好?

网友A:
有创意,成果最好分享一下

网友B:
打算用有线还是无线的,电脑做个软件,采用485通讯,或使用无线模块,曾经做过一套这样的系统,对室内的各种电器控制,温度控制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算用有线还是无线的,电脑做个软件,采用485通讯,或使用无线模块,曾经做过一套这样的系统,对室内的各种电器控制,温度控制等
厉害啊,不知道成本一般要多少了

楼主:
用无线的好 ,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用一个FPGA设计,用一个IP核控制多省事

网友D:
好创意!!不知道你的思路是什么啊?能分享下吗?现在做出来了吗?

网友E:
现在应该有厂家有这种可以远程监控遥测居室的产品了吧!不过好像很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