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0):
有兴趣的的朋友或正在做远程数据采集监控项目的朋友可以登陆浏览、以及调式你的软硬件系统了。
http://kelink-bs.meibu.com:7777
登陆名和密码都是;111

   为了推广GPRS运用,全国使用或准备采用GPRS远程监控系统开发的用户朋友(无论是否使用的是我们的产品),均可使用该WEB展示平台,测试与调式你的GPRS硬件与软件,不必再为你的接收服务器以及网络的烦琐建设担忧了。GPRS-DTU具体设置如下;

1,将你的GPRS-DTU的“解析动态域名”设置为:52ARM.KMIP.NET。如没有“解析动态域名”功能的GPRS-DTU就抱歉了。

2,将“远端端口号”设置为:9999。就可通过浏览器浏览你的现场传输监控的有关数据了。

  这是与远程采集服务系统及GPRS终端系统结合的,动态数据监控中心演示系统。数据可以通过局网、公网、GPRS等直接与WEB服务器融库。

  采用用本所最新研发的具有独创的“多种唤醒模式”的GPRS-DTU和RTU模块,作为远程终端。使得系统的运用合理、节省、高效、可靠。

  克服了传统和一般的GPRS运用所受的“短网-心跳联网-无谓流量产生-无数据传输又断网”恶性循环的局限,使原来不适合采用GPRS通讯传输的运用领域(如远程抄表、参数报警等),变得非常适合。极大的扩展了GPRS远程传输的运用领域。

想具体了解和索取资料的朋友,还可登陆"科菱自控网":http://kelink.cn 或联系我们。

请尽量在白天登陆(下班后可能登陆不上!)

网友A:
为民办实事,顶起来!

网友B:
多谢!
谢谢你的顶起。朋友在使用本平台测试你的软硬件时,有什么问题(如;连接问题,数据分割问题、测点识别等问题),可直接上QQ上交流,QQ号为;932819321。

网友B:
有朋友来电问及,在《KL-GPRS远程WEB示范平台》测试中,如何将自己的站点以汉字来标识的问题,现答复如下;以便其他用户测试时注意设置;
   将你GPRS的注册心跳包(握手心跳字)设置为如下格式即可;
   “#你的站点名称RP”  即可  ,这时在WEB中的名称就是“你的站点名称”了。OK!

  http://KELINK.CN

网友B:
有使用其他家GPRS产品的朋友,在《KL-GPRS远程WEB示范平台》测试中,提出为何“站点标示名”的设置,要采用的“KL连接协议”是什么含义?它的作用是什么?
   回答;
1,GPRS在连接服务器时,服务器可以侦测出GPRS此时的IP,但这个IP对实际运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是移动网络给你分配的临时IP,是个动态的。
2,GPRS-DTU常出现的“虚假连接”、“重复连接”或“伪连接”这不是我们运用层面可以解决的,因为这是移动网络中通过N个SOCK中转(转换连接)后,而出现的固有问题。所以只有在你的上位服务中,用自己的智慧才能解决的问题。但如果没有“KL连接协议”协助,那是什么智慧也没有办法的了。
3,所以实际运用中,应尽可能的去理解和遵守“KL连接协议”,才能使你的运用更加可靠,特别是”多线程服务器“开发的朋友们要注意。

 可直接上QQ上交流,QQ号为;932819321。详细咨询
   http://kelink.cn

网友B:
有试用我《GPRS远程WEB示范平台》测试系统的朋友来电问及;显示曲线中是否可以有某参数的“历史趋势曲线”功能?

 回答;该功能在我们为用户提供的正式系统中是有的,但这只是示范平台,因为用户测试的数据,可能不是纯数值,可能会包含有字符或非法字符,所以屏蔽了该功能。

 但为了是广大用户都能看到该功能,我们还是考虑近期,完善好错误处理机制,尽快恢复该功能。还请大家体谅。最迟一周就可以看到了。

http://kelink.cn    可直接上QQ上交流,QQ号为;932819321。详细咨询

网友B:
有客户朋友问《GPRS远程WEB示范平台》中,如何查看,某个参数的历史《趋势曲线》问题?
 回答:先按下“历史数据”按钮,进入“历史数据曲线”状态,再选择一个“远程监控站点”,这时,才激活“历史趋势”下拉单,然后选择一个”元素“,即可显示该”元素“(参数)的历史趋势图了。

网友B(2009-09-17):
有客户朋友问《GPRS远程WEB示范平台》中,为何出现《UDP数据》和《十六进制数》问题?
 回答:因为本系统的〈数据采集服务器〉系统,具有多项实用性的测试与调试功能;如具有TCP/IP功能、UDP功能、接收ACS字符型、接收HEX十六进制型等多项。而不同的客户朋友在他们自己的功能模式下测试,就会有不同的数据类型了。

www.kelink.cn

网友B:
有朋友问《GPRS远程WEB示范平台》中,为何出现《UDP数据》和《十六进制数》问题?
回答:因为本系统的〈数据采集服务器〉系统部分,具有多项实用性的测试与调试功能;如具有TCP/IP功能、UDP功能、接收ACS字符型、接收HEX十六进制型等多项。而不同的客户朋友在他们自己的功能模式下测试,如自控领域内的朋友,所做的PLC、变频器等的远程监控等,就是十六进制数据,和UPD通讯模式。所以就会有不同的数据类型了。

http://www.kelink.cn

网友B:
友情提示通知;由于备案原因,我们的《GPRS远程数据服务中心》的“远端口号”由原来的9999,改为8888,请测试DRPS-DTU的朋友在设置DTU时注意。否则你的DTU可能连接不到我们数据服务中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