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X编程软件,到这一部怎么不执行了呢?

楼主(2009-08-10):
如上图,请问下各位,到S1这一步怎么不执行了呢,T1的值一直没有变化?前方的条件了满足了.在FX仿真学习软件的编程的就可以执行.到GX软件中怎么就不执行了呢?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GX梯形图应该是这样,附指令表

网友B:
你哪里的程序,最后要返回吗,不用SET S0,用OUT S0
FX编程手册中的例子是OUT S0

楼主:
知道了.所有的分STL都要另起一行才行.我这个小程序是测试完成一个周期后按键了才停下来的.后面不还有一小行.所以要返回SET S0重复执行的.谢谢了

网友C:
你的步进的步还没有分开

网友D:
GX软件
关闭plc在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