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0):
GPRS实现远程数据采集与通讯传输,在国内已有5-7年以上的历史了。但仍然停留在小数量规模运用或实验室模拟运用的滞后状态,而不能大面积的推广运用到实际工业现场。

  咎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通讯平台的常断网原因;GPRS利用的是移动联通公司的手机通讯的现有网络架构,运营商是有偿为你提供服务,开通一个GPRS信道就是占用一个手机信道,而作为每个基站的信道容量是有限的。如果你连接一个信道,但你总是没有数据的传输(不产生流量)运营商自然要给你短开连接,否则运营商吃什么?一般数据空闲3-8秒(各地稍有不同)就会给你短开网络。这就是常断网 的根本原因。

  2,运行费用昂贵的原因;GPRS的有偿服务,是按流量或包月,流量是按通讯的字节或字位多少来扣除你的卡费。虽然你一个月只需要一定数量的通讯流量。但正是这样,你才会有大量的空闲时间是不发送数据的,而这些时段正是,运营商要给你短网,而你的终端有要不断用心跳来联网,这样就使你陷入了大量的无谓的“短网-心跳联网-无谓流量产生-无数据传输又断网”的恶性循环之中。你可以大致估算,如果你每台终端DTU每天或每月只要传输一次或几次数据(如;远程抄表、数据参数报警等运用),那一天或一个月的空闲时间有多少,按每20秒就要心跳联网一次,那是要多少次心跳周期,要花费多少的流量费?这就是运行费用昂贵的根本原因。

  3,目前的心跳联网模式的落后;目前各厂家的心跳模式无外呼就是定时(如2-5秒)心跳,如果断网了就即刻发出连接请求。这种模式只对需要保持时时要有数据通讯的、用户又不惜花费高额费用的运用领域才有用,这样产生的流量非常之大,这样的运用领路是非常少甚至是没有的,一般的大量使用的领域是不可能承受得了的。那怕你是按包月,包月也是有个流量底线。这就是阻碍GPRS大面积推广运用的关键瓶颈所在。

   如何冲破该最大障碍;济南科菱自动化所,在经过长期的实验实践与大量的运用案例基础上,大胆突破传统思想,采用先进的设计思想和理念,在国内率先成功的突破了这一最大障碍。选用我们的GPRS-DTU或RTU产品,就像使用手机一样,不会产生无谓的浪费的费用,使你的系统运行在你可以接受的使用环境。特别是像诸如;远程抄表、参数报警、油田远程示功采集等等领域。使得GPRS的运用前景一片光明、焕发出昂然的生命活力。

网友A:
从技术角度分析问题还是很好的.但分析的结果不是太认可
首先GPRS应用的最大障碍并不是楼主所说的这几点,其实这几点都在说一个问题,就是心跳包和假拨号现象.GPRS应用的最大障碍本人认为更多的是GPRS的传输速率比较慢,有1秒钟左右的延时和网络覆盖达不到100%这几点原因.
心跳包模式目前还是很成熟可靠的应用的,这个是应用面比较广,并不是楼主说的很少
心跳包模式主要用在时时在线的时候,其他时候是不需要的.
DTU更多的工作状态是休眠模式,用远程唤醒的方式工作

楼主:
回复二楼的朋友!
首先谢谢你对本帖子的关注;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
 1,你所说的“数据延时”以及“不能覆盖”的问题,其实对远程数据采集监控的运用,可以不是最大的障碍所在。毕竟这是远程的无线监控,空中的传输与网络的传输都是需要时间的,不可能要求像有线一样的时时性的啊。即使是以后的3G、4G也是一样,最多是量上的改善一些而已,质上的不会变化的。
2,如果是针对GPRS手机上网的运用,你所说的两点,到是肯定不如有线上网一样的快捷,而对自动化领域的运用(我们研讨的就只是工业运用),主要是要具有针对性、可用性、专用性的更高要求。
3,你对“心跳“的解释如你所说的”远程唤醒“到是切合了一点运用针对性的主题,但也不是可以涵盖工业领域所具有的特殊性的要求。有很多运用也是不能适合的。
4,还是应该感谢《移动》、《联通》运营商们为我们自动化领域提供的这样的数据传输平台,但要彻底的弄明白,该平台的特性、优点、缺点,从而完善我们在软件硬件方面的设计准则和产品性能,充分发挥该平台的强大作用和优势,使其在更多的工业场合得以充分的运用,才是我们运用开发者的使命所在啊。

网友A:
就目前的GPRS/CDMA网络,运营商应该不会再花大力气去改善了。因为有了更新的3G网络要去花钱。
而已经有的GPRS/CDMA网络主要适合的功能是对速率要求不高的(100Kbps以下),覆盖面不需要到无人区的(比如沙漠,山区等没有信号的地方),不要求实时控制,控制要求反应时间小于1秒的等要求下。除了以上说的几点瓶颈,许多部分行业都没有这么高的要求,就已经可以用GPRS/CDMA网络来实现数据传输了。
对于DTU这种已经有6岁多的产品来说,功能性和各种客户的特殊需求功能,我想市面上大部分厂家都已经支持了。除了上面几点非产品原因造成的瓶颈无法克服外,其他产品的功能二次开发已经基本成熟。
各种运营模式,比如固定IP,动态域名解析,短信IP告知,服务器转发,WEB页发布,CMWAP端口转发等等组网模式已经非常多了,这些都能弥补客户应用上的缺陷和网络的不足。
而之所以叫瓶颈,就是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问题才叫瓶颈。我在此说的就是上面几点无法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才叫瓶颈。

而客户一定要以上要求的,那就可以使用有线,数传电台,微波甚至卫星等通讯手段来实现。对客户来说就是在能够实现要求的基础上选择最经济的传输方式。

www.fourfaith.com

网友B:
别被所谓“3G时代到来了”的商业炒作,蒙蔽了你的双眼,而误入歧途!

   所谓“3G时代到来了”,“将来是3G的天下”等等的商业炒作词语,沸沸扬扬,好不热闹,大有似乎过去的0.9G-2.5G的通讯产品将要被淘汰的趋势,但真正事情正好相反。笔者将从技术与政策层面,抛砖引玉,展现真实现状,以期为广大用户,特别是自动化远程通讯的朋友们,理顺思想,防止误入歧途;
 1,所谓3G,就是基波频率在3G(3000 MHz)的无线电波的通讯方式,与手机通讯最早并沿用至今的0.9G(全球通)、1G-2.5G的各类手机信道模式(如;神州行、轻松打、CDMA、动感地带等等)除了链路模式、载频点模式等稍有改进外,并无太大本质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主基频率的不同。
 2,有点无线电知识的人都知道,电波频率越高;其绕射性和穿透性越低、相同收发发射功率的传播距离就越近。但传播速度也越快。这就是为什么手机刚普及初期,在当时的基站密度下0.9G频段的叫“全球通”,后来随着容量增加,频率的增高,而不能再称全球通,因为在高的频段上会出现盲区,特别在乡村野外更是如此。
 3,随着手机容量的不断扩大,原有频段上的容量将接近饱和。从运营商以及国家层面的宏观考量,如何适应,同时如何兼顾日趋增长的广大乡村用户,就只有再提高频率范围这一条路可走了(往下的频段已经被占用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也只有将信号距离远覆盖性能好低频段部分逐渐的往乡村转移,城市中用更高频率的3G、4G、5G等来替代(信号不好、出现盲区可以增加城市基站密度)。这就是商业推广(只吹优点,不谈缺点)所要达到的目的,让大家腾出低频段的资源,为下乡服务。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讲无可非厚,从运营商们这样的宣传就可以理解了。
 4,但作为工业自动化领域的通讯运用(特别是针对野外的远程监控),就应该清醒自己的认识,不可趋之若骛、人云我云。要反过来认识,我们的机会是来了。切不可让假象迷糊了你的双眼。打个不太恰当,但十分贴切的例子;国家的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家电行业和广大农村得到实惠,但如果你是制作“名牌西服”的企业,也去跟风,想要将你的“名牌西服”也要下乡,且投入巨资来做这一件事,那你将会误入歧途,头破血流。道理是一样,大家仔细品味吧。

 http://kelink.cn

网友A:
怎么谈到3G去了?

网友B:
因为,采用3G平台来实现工业远程数据采集监控,是不合适宜的。
就像你手拿“小灵通”到城市以外,是行不通,一个道理。

http://kelink.cn

楼主:
对楼主所论3点的另一点补充;
      通讯平台的“该断不断”原因;GPRS利用的是移动联通公司网络架构,也是由多层路由构建而成,其收费的环节复杂烦琐,其间还会有许多附加的信息;如广告等垃圾数据的传送,也要收取流量费用。当你的GPRS终端断电等非常态的断开,而连接服务器的网络连接并不像有线网络一样的断开,而是要保持相当的时间(大约5-10分钟,甚至更长)。其目的;A;路由层链的断开慢、B;为了搭车收取信息流量费。这就是“该断而不断”的根本原因。这对上位监控系统会带来极大的误判隐患和连接重复。

网友B:
济南科菱的KL-GPRS/DTU智能终端的运用,就成功的解决了上述“该断不断”、“虚假连接”等应用隐患问题。
http://kelink.cn

网友C(2009-10-30):
果然强大无比。。。
贴近用户的产品才是好产品。虽然目前无线存在诸多问题,但在远程数据监控领域确实是一大利器,只要应用得当,在前期做好充足的研究与准备,GPRS/CDMA完全可以胜利绝大多数的数据远传要求。
为何我常噙满泪水,因为我深爱这片土地...

网友B:
你这不属于“无线远程”范畴!!你应该到“网络传输”栏目,发这样的帖子才合适。而我们这里,研讨的是有线及网络无法涉足的“无线远程”之内容!!OK !!

网友D(2010-01-07):
“所谓3G,就是基波频率在3G(3000 MHz)的无线电波的通讯方式”,3G真正的含义是第三代,所采用的频段是2G Hz。纠正一下!

网友E(2010-02-10):
智能终端的运用,就成功的解决了上述“该断不断”、“虚假连接”等应用隐患问题。
www.tianyuanyi.com

网友E:
你这个拿出去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