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用PWM

楼主(2009-08-10):
可变占空比脉冲输出(PWM)输出,什么情况下用到这个指令呢?

网友A:
呵呵;
加热的多用这个;
有的变频器支持PWM输入,用这个调速;

楼主:
加热用这个,那接触器不是不停地在跳了吗?(固态闪个不停了吗?)会不会影响到电热丝的寿命呀?

网友B:
不懂。。
有没有实际例子啊

网友C:
觉得能用到的场合比较少

网友D:
没用过,感觉加热可以用这个控制固态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感觉加热可以用这个控制固态继电器
[/quote
固态继电器用这个控制,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