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做耐压试验

楼主(2009-08-10):
电机做耐压试验,大家都是怎么做的?是运行一段时间再做?还是冷态做。用交流耐压仪还是直流耐压仪。交流一下吧。

网友A:
按试验标准做,标准里说怎么做就怎么做的。

楼主:
标准太简单了。可是实际上产品在生产线上不可能加压1分钟,并从50%的电压加至规定值。大家在生产线上是怎么做的?有大批机器测试的时候。

楼主:
调压器式的耐压测试仪在生产线上测试时,有什么缺点。

网友B:
电机一般是打直流,主要看泄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一般是打直流,主要看泄漏值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但是你说打直流,不知是从哪里说起。具我所知,一般是打交流。
第一。在基本标准GB755-2000中是这样的,
第二,在电机手册中是这样的。
第三在手持式电动工具标准GB3883.1中是这样的。

楼主:
还有一个
还有可移动式电动工具中是这样的

网友A:
电机耐压一般用交流电打耐压,实际情况是谁也不会去打1分钟的,都是1秒就过的。试验电压稍高些。
打1分钟耐压可能用于抽样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耐压一般用交流电打耐压,实际情况是谁也不会去打1分钟的,都是1秒就过的。试验电压稍高些。
打1分钟耐压可能用于抽样试验。
你们是流水线吗?打1秒会不会误判。有没有有时漏电有又不漏的?

楼主:
电机打耐压时,遇到有电容的情况怎么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学习啊
光好好学习还不够啊,交流一下吧。

网友A:
交流电能够“通过”电容器,不能用。有电容的要用直流测试。时间适当放长些,因为有一个电容充电过程。等电流表偏摆退回到规定漏电流以下。很多耐压仪都有定时器可以调整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能够“通过”电容器,不能用。有电容的要用直流测试。时间适当放长些,因为有一个电容充电过程。等电流表偏摆退回到规定漏电流以下。很多耐压仪都有定时器可以调整时间。
如果有分布电容是不是也不行啊?我终于懂了一个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