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09-08-10):
从逆变器出来的电压X,一方面给24VDC,60AH蓄电池充电,一方面供电给后面设备,如:搜索灯,信号灯,电磁阀,继电器线圈,等用电器。

现在问题出现,如给24V蓄电池充电,那仅仅X=24V,肯定是不够的啊,至少X=28V吧,可,如果X=28V了,那么后面的用电设备,额定电压都是24V的,怎么办?启不是会烧坏用电器了?

想出一个解决方案,串联二极管降压,可降压了,当我不用逆变器工作,直接用蓄电池供电的时候,那后面用电设备不是就达不到24V了吗?

怎么办?

网友A:
实际你这个不用担心,搜索灯、信号灯、电磁阀、继电器线圈,等用电器高出15%左右是没问题的,如果是传感器的话,工作电压为6---36V。

网友B:
可以装一个双控开关转换.

网友C:
24V用电设备,使用稍微高点的电压肯定没问题。一些24V的灯,实际工作电压是26V,我们公司一台捷克的机床,实际使用的调整的输出电压也是26V。所以,直接接到28V左右的电源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另外,你也可以从蓄电池充电接口上并接。不会影响蓄电池充电。

网友D:
可以用一个电压检测电路进行转换即可!参考下面的电路

网友E:
直接并联

无需改动

网友F:
一般24V的用电器到30V都没问题

网友G:
高了4V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H:
汽车上发电机出来的电直接给蓄电池充电就行,其它设备也是并上的,没有关系。

网友I:
不用动的
都允许超压

网友D:
有些电器容许超压!但有些东西是不容许超压的?钨丝灯泡如果超压百分之十寿命减短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看看后面的电器是不是都在容许范围内!!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啊~~!谢谢~!

网友J:
没多大关系的,叉车电瓶为12伏,但发电机输出为14伏

网友K:
+10%-5%的范围,是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