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8-10):
前几天有个玩具厂的西门子S7-300PLC出现了故障,三条流水线停产。(三条生产线共用一个PLC)
后经查是有一条生产线的控制箱内一根24V--接地,故障处理了一个半小时
请问师傅们以后如果碰到类似这样的问题有什么更快的办法解决

网友A:
呵呵,你这个月爽啦

网友B:
楼主是怎找着故障的能谈谈吗?

网友C:
呵呵,在三条生产线中要找到故障点是要点时间的

网友D:
呵呵;
用电脑连机后查出的故障是什么?

楼主:
只是碰巧摸了下开关电源很烫手,就感觉好像是线路接地或有短路
把开关电源的输出线拆下对地测了下,果然负极接地,然后就把在端子排上所有负极线都拆除一根根测才找到
虽然故障排除了,这次是碰巧正好摸到了开关电源,要不然还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找问题

网友E:
开关电源的LED显示还正常吗?

建议楼主不要使用他的图像

楼主:
开关电源LED灯是正常的

网友F:
处理问题要的就是现场的经验判断,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