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0):
用传感器控制电磁阀 ,然后想控制气源吹气实现踢废功能,请问还要哪些装置怎样接线

网友A:
踢废中的废是什么东西?铁磁?轻重?颜色?大小?。。。。。。

网友B:
还有--踢废中的废怎么个堆放,静止的还是运动中的。

楼主:
体的是瓶盖!就是药瓶的瓶盖,瓶盖在轨道上连续送出但有反的有正的 ,性在检测到反的盖子剔除!帮帮忙啊

楼主:
瓶盖是连续送出的 !现在机器实现这种功能 我想自行加装这样的功能,就是怕装好了不能实现!我现在想的是用传感器引号给继电器再去控制电磁阀 !不知可不可以,能不能实现要求

网友C:
用激光测距传感器,垂直检测瓶盖在轨道上的距离,用检测到的距离来判断瓶盖的反正,

网友D:
用光电开关检测距离【需调节反复试验距离】
简单省钱

注意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光电开关检测距离【需调节反复试验距离】
简单省钱

注意延时

延时怎么该调啊 用时间继电器吗

楼主:
试验检测距离该怎么试

网友E:
好像不需要别的了,你说的这几个就差不多了

网友F(2009-10-11):
若瓶盖是金属的可用接近开关,塑料的可用光电开关,检测信号的结果输入PLC处理,剃废的动作可用一机械手,废品可按要求处理,就地堆放或传送到指定位置,原理不复杂,只是成本问题。

网友F:
用吹气的方法得注意不要影响后边的配件(因为是连续的,不知速度多快)

网友G:
用激光测距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