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符号表!

楼主(2009-08-10):
请问S7200编程时发现符号表有的符号为红色,有的为黑色,有的符号定义下有下~标线,请问这是怎么意思?而且在梯形图中有的符号注释不显示,但符号表中已经定义了的。小弟刚学西门子的PLC,不太懂,请各位赐教!

网友A:
1、黑色为命名正确,红色的为命名错误。加下划线~为命名不完整,如未给符号定义地址。
2、触点或线圈上不显示注释,仅仅显示符号名,注释参考符号表。

网友B:
1、请你在在线帮助里找一下,上面说的很详细。
2.右击地址,在符号寻址里,选择显示符号和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