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0):
本人正着手研制一个足底压力测量的系统,最开始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传感器的选型。该传感器置于足底(可粘帖于足底或鞋垫上),当人运动时,将产生的压力传送给后续电路进行处理。

很显然,传感器越薄越好,这样足底没有异物感;同时,还要越小越好,以便能够布满整个足底,测到各个部位在运动时产生的压力。

总之,选型的标准:
1 薄,让人舒适
2 小,能够扩展
3 耐用,有一定的寿命
4 精度高,灵敏度高

各位大侠 帮分析下 看用什么类型的传感器?

楼主:
补充几点:
1 电阻式的多数太厚 ,不耐用,输出又是非线性;有人说应变片比较薄,我有看过,但应变片量程有限,受力过大超过形变就OVER了,还不好扩展
2 压电陶瓷也比较厚(不知道有薄点的型号没 有知道的大虾推荐下),分辨率低,精度也不理想
3 PVDF 测压力很灵敏,也很精准,但恐怕不好扩展(大虾要是有好点子也请指教一二)

楼主:
找到几张图片 大虾们可以参考下
[upload=jpg]uploadImages6/3532fb0c91d9da0939a2df50d86324c2.jpg[/upload

楼主:
给你看一下一篇期刊 看是你不知道还是我在瞎扯

楼主:
看一下这个吧 你的人是不是和你的文字一样不清楚
引用 网友A:
嘿嘿,
      俄村老牛,早年计划给娃盖房娶媳妇,老牛天天嚷嚷,地基修得越深越好,,,
            俄村老苟,地基修得浅,不服,对老牛说:你得是,要把你娃的地基,挖到美国去?
                  老牛哑然,,,

“电阻式的”,“输出又是非线性,,,” “PVDF 测压力很灵敏,也很精准,”
       那部教材,那教授,教给你这些?,,,
             歪J8一杆子半,四舍五入,约等于二球,真能乱顶胡扯!

去买些芯片,想贴多密,就贴多密吧,想揉多软,就揉多软吧,
      境界就是,当婆姨整,燎_扎_咧,,,
            呵呵呵呵

楼主:
自以为是的以为自己知道 是最大的无知!

网友B:
7楼的大概是写书的吧

网友B:
那你最后用了哪种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最后用了哪种传感器

我最后还是选择了 PVDF

因为综合考量 这个传感器灵敏度很高 而且输出为线性 数据上较为好处理

在设计的过程中 我发现PVDF有个缺点 就是它太灵敏以致受外界的干扰很强

需要选择抗干扰很强的导线(有资料建议双绞线)接出来

其他传感器 如陶瓷实在太后 即便跟供应商商量去掉外包装 也还是不太适合此项目

况且去掉外包装 在性能和抗干扰上都会有所下降 而且——也不好扩展

应变片 —— 如果扩展 只能做得很小 而很小的话 则精度一定收到影响 这个也不考虑了

PVDF 现在还在测试中 关于扩展还是没有好方法(它是电荷型 非电压或电流型)

各位有好建议 请慷慨提出 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C:
看过xsensor的资料

网友B:
你这个东西像一些知名的运动鞋厂家研发和实验室都有这样的研究的吧?你是搞什么研究的了?

网友D(2010-08-07):
呵呵 楼上的 语言好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