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

楼主(2009-08-10):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       我装的step7  5.4  sp3.iso怎么装不起呢     而且显示的是找不到SSF文件  望高手帮我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貌似前两天还在说这个月经帖,果然不出几天,又来了。

复制你的文件到根目录下安装或者刻录为光盘安装。

网友B:
这种问题,在baidu上一搜,就有答案了。

网友C:
二楼正解.呵呵

网友D(2009-09-23):
在运行里进入regedit ,即进入注册表。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网友E:
把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