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配合

楼主(2009-08-10):
这几天招机械工程师,没办法也只好面试一下,问一些不大不小的问题。
同样一个问题,问了二个人,回答大概也都差不多。当然 这二个人我都没有录用,因为他们的回答让我不敢用这样的机械设计师。
 问题请各位高手回复:
 现设计一个5000转/分钟 转速的主轴。用轴承6204,轴承基本参数为外径47、内径20.请问一下轴承和轴承座的配合关系?参数应该是多少?
 回答正确的,可以加5~10分。

网友A:
错了不要笑话俺

网友A:
当对轴承的旋转精度和运转的平稳性要求较高时,为了消除轴承部件的弹性变形及振动的影响,应尽可量避免采用间隙配合。

看似简单,其实不然

网友B:
过度配合  + 1 - - 2um ,不知对不对

网友C:
好久没有做过这个了,一般都是会去查机械设计手册的,f几级的吧

网友D:
轴承和轴承座是应该基轴制   应该好用的js6或Js7公差吧。

          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我们要考虑到轴材料本身在转动时候的热胀,所以轴承越大的话,最好是-0。005~0的间隙配合,最大也不要超过0。01的间隙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