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在提升机装置中的运用

楼主(2009-08-11):
关于变频器在提升机装置中的运用
提升机使用的变频器应怎样选型?
例如5.5KW的电机,减速机,提升300KG物料斗因该如何选配变频器及配件?

网友A:
没做过这方面的应用,我想应该有这方面专用的变频器的

网友B:
电机的容量确定了,变频器的容量也就可以确定了。如果不用过载特性,变频器的容量等于电机的容量就可以了;
如果要利用电机的过载能力,变频器的容量也要与之过载的容量相一致。
不过提醒下,提升机控制需要加抱闸连锁,以防止溜勾问题。所以,各品牌的变频器对提升机控制都有专门的使用说明或者注释。要去认真拜读才是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