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1):
液化石油气已进入普通老百姓的家庭,在日常用气过程,经常会提到进口气与国产气,两者到底有何区别?为何夏天充气要比冬天便宜?下面就用我在《鸿*源铝业》工作期间收集到的资料写成本文,向朋友作简单介绍。
1.  天然气—
天然气包括:气田气或称纯天然气、石油伴生气、凝析气田气和矿井气等。它们的主要组分是甲烷,是制取合成氨、炭黑、乙炔等的化工原料,又是优质的工业燃料气。液态天然气的体积为气态的1/600,有利于运输和储存。
2.  液化石油气—
。。。。。。
原帖地址: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ong-gong&id=96814

网友A:
液化石油气已进入普通老百姓的家庭,在日常用气过程,经常会提到进口气与国产气,两者到底有何区别?为何夏天充气要比冬天便宜?下面就用我在《鸿*源铝业》工作期间收集到的资料写成本文,向朋友作简单介绍。

1.  天然气—

天然气包括:气田气或称纯天然气、石油伴生气、凝析气田气和矿井气等。它们的主要组分是甲烷,是制取合成氨、炭黑、乙炔等的化工原料,又是优质的工业燃料气。液态天然气的体积为气态的1/600,有利于运输和储存。

2.  液化石油气—

液化石油气是开采和练制石油过程中,作为副产品而获得的一部分碳氢化合物。其主要成份包括:丙烷(C3H8)、丙烯(C3H6)、丁烷(C4H10)、丁烯(C4H8),习惯上又称C3(碳3)、C4(碳4),即只用烃的碳原子(C)数表示。这些碳氢化合物在常温、常压下呈气态,当压力升至0.2~0.5Mpa,或温度降低(未找到具体数值)能使其液化,转变为液化石油气。从气态转变为液态,其体积约缩小至1/250,有利于运输和储存。

从液化石油气供应站到用户,考虑供应范围、户数、燃烧设备的用气量大小等因素,可以采用管道、瓶组或单瓶输送。

3.  城镇燃气输送压力分级—

城镇燃气输送压力按下表分级:

4.  瓶装液化石油气—

瓶装液化石油气有15Kg和50Kg两种规格,灌装压力在70~800kpa之间,靠室内温度自然气化,经调压器减压到(2.8±0.5)kpa后使用。

5.  国产液化石油气—

国产液化石油气来自练油厂催化裂化装置。2007-05-29国产燃气品质密度分析如下表:

C3(碳3)—9.45%;C4(碳4)—87.57%,俗称1:9气,其中的烯烃所占比例为(1.33190+15.62930+10.43920=)27.4%,被称为残液不能燃烧的C5(碳5)所占比例为(1.83080+0.79850=)2.63%,二者之和为30%,所以燃烧较差,所以:存在燃烧火焰不稳定、红火等现象。

到冬天时室内、外气温较低,自然气化变差,为了保证正常燃烧,燃气供应会提高C3(碳3)的充装量到2:8,甚至4:6,这就是冬天气价直线上升的原因。

国产气还需要及时清“渣”:按15Kg瓶装气计算,第一次充装就留有(15*0.0263=)0.3945Kg不能燃烧的残液,第二次充装就留有(15-0.3945)*0.0263+0.3945=0.7786Kg不能燃烧的残液,第三次至第十次的计算结果如下表:

网友A:
从表中可以看出,当你第四次充装时,瓶内已经有1.15Kg的残液,但你仍然要按15Kg的气价支付。充装的次数俞多,残液俞多,可以使用的时间就俞短。按一瓶气可以用30天计算,到第十次充装时你只能用23天了,所以抓紧时机(残液重量的气价比清除残液的费用高时)清除残液是最好的节约。

6.  进口燃气—

来源不详。2007-04-04进口气品质密度分析如下表:
C3(丙烷)—50.01240%,C4(丁烷)—49.4983%,俗称5:5气。不存在烯烃,C5杂质(0.2550+0.0242=0.2792%)也很少,可以这样说:进口燃气基本由饱和的丙烷、丁烷组成,能彻底燃烧,不结炭。

从下表还可以看出,按15Kg的瓶装气可以用30天计算,到第十次充装时才减少1天的使用时间。

进口气燃烧好,能保证从开始到用完都是蓝色火焰,但价钱也比国产气贵,恐怕难以买到。

网友B:
看看成分分析,大家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C:
十分详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