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1):
3000V或更高 高压触头或高压带电体如何测温?请大家支招!

网友A:
红外测温器

楼主:
想固定在那里测试温度,长期性的温度检测,还想生成报表,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一般隔离传感器没有那么高的电压隔离度。
用在线红外测温仪。4~20mA输出,也可用RS485输出。随便用什么工控软件生成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