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1):
如果使用循环指令,那么这个循环过程是否在一个扫描周期里面啊?
还有,如果主程序中断后,那么中断程序是否也有扫描周期啊,在中断程序里面的数据接收发送程序是怎么个过程啊,好像是扫描一次接受/发送一个字节吧

网友A:
呵呵;中断是在扫描过程中就执行的;
一般的指令都是在扫描周期后执行;

楼主:
大侠,你的话我看不明白啊,能不能按着我的问题一次作答啊

什么一般的指令都是在扫描周期后执行?指令一般都在扫描周期中执行吧.plc执行指令的过程就是一个扫描周期的过程啊,说的我都糊涂啦

网友B:
如果使用循环指令,那么这个循环过程是否在一个扫描周期里面啊?
是在一个周期里的

还有,如果主程序中断后,那么中断程序是否也有扫描周期啊
应该也是有的

楼主:
谢谢啊,就这样理解吧先

网友C:
每一个OB都有一个扫描周期,只是有的是固定的有的不是固定的,在一个OB内执行程序的时候,无论你循环多少次,都要把所有的程序完全执行一遍,这才叫一次循环。只有上电的第一个周期才执行固定的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