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请教

楼主(2009-08-11):
手上有个两相四线步进马达
,我用万用表量出2个相。
现在我想使这步进马达反个方向转,请问是不是将2个相交换下就好了???
另外相指的是线圈吗?我还想知道更多点步进知识,谁指教下谢谢

网友A:
用什么来控制步进的?方向就是个信号,有和没有输入就能实现正反转

网友B:
驱动器上有方向控制的端子;

网友C:
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先将四条线都分开,将任意两条先短接在一起,用手去拧电机轴,如果有一定的励磁(阻力),那么这两条线就是一组,另外两条是另一组;如果想反向,将同一组的两条线对调接就可以了

网友D:
二相的步进电机一般有四根或六根线,如果是四根那一定是两根两根是通的,阻值很小,设一组为A,另一组就为B。四根线分别为+A 、—A 、  +B、—B。六根分别多出AC和BC来,是每组的中间抽头。   如果想要步进电机换方向,可改变+A 、—A或+B、—B在驱动器的端子接线。不过一般驱动器上都有一个方向控制接线端,实际运用中都是在驱动器上改变控制方向。

网友E:
若反转,同一组线圈,调换一下就OK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先将四条线都分开,将任意两条先短接在一起,用手去拧电机轴,如果有一定的励磁(阻力),那么这两条线就是一组,另外两条是另一组;如果想反向,将同一组的两条线对调接就可以了
请问是只要调一相还是两相都要调

网友E:
A+ A- B+ B-     A- A+ 对调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 A- B+ B-     A- A+ 对调即可
那就是调一相就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