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阻阻值的变化

楼主(2009-08-11):
水电阻阻值的变化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电机液阻软启动,中间水电阻的变化阻值如何计算啊。比如说启动时间一定,那个阻值是如何变化的呢? 请大家帮帮忙啊,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电阻阻值的变化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电机液阻软启动,中间水电阻的变化阻值如何计算啊。比如说启动时间一定,那个阻值是如何变化的呢? 请大家帮帮忙啊,万分感谢!!!
记得水中的物料已经配好是固定的,所以水电阻也是固定的。启动过程水电阻的变化应该是决定于两个触点距离的变化曲线的函数,即:R=电极尺寸(a*b)*r(水电阻率)f(L-两触点的距离),此L应受启动电流的控制,所有这些您都是清楚的,代入计算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