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9-08-11):
我现在用的是FX2N-64MR的三菱plc,现在想用它去控制步进电机,可是我基本的简单正反转还不能实现,我感觉是我的外部接线有问题,谁能帮我发一个具体的我所用的plc的说明书啊?我很想知道plc上每一个点都是该怎么链接。在网上找了很多发现也没有先要的答案。我现在真的很急。有哪位熟悉的帮帮我吧!!谢谢了

邮箱wangxueguang211@163.com,有资料的可以发到我的邮箱了!!

网友A:
FX2N-64MR是继电器输出的,控制不了伺服或是步进,要选用晶体管输出的
FX2N只有20KHz的脉冲,只能用脉冲指令定位

楼主:
我们现在要做实验,可是真的没办法找到晶体管型的plc,继电器型的不是也能输出脉冲么,只不过,频率低了点啊,我现在不想精确控制了 ,只要能发个脉冲控制一下电机实现正反转就行

网友B:
不是晶体管的是不行的,因为继电器可能频率只要超过30HZ触头就会是常通了,也就是说根本不是在发脉冲了

网友C:
放大步进电机脉冲倍率

网友D:
DDRVA D164 K6000 Y000 Y004
D164脉冲总数
Y000脉冲输出口(常用晶体管)
Y004方向输出

当然用这指令时还要设置:最高速度,加减速度等

网友E(2010-03-16):
将Y0口的继电器拆出来换个三极管上去就行.我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