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1):
请教各位朋友
PLC读起升手柄信号的程序。

起升机构手柄为8bit格雷码或二进制码,接入一个8点DI模块。
请问PLC程序怎样将此码转成起升速度给定到变频器?

网友A:
三菱有格雷码转换指令,欧姆龙的做法坛内大虾也贴出过C200的程序。富士的做法中国工控网的Yuanle大虾有撰文,至于西门子的做法可以使用Yuanle的程序也可以使用西门子的扩展库。

富士与西门子本来就是差不多的东西。

楼主:
非常谢谢2楼的指教。
但怎样将DI信号读进来?
用  L IB10
   T MB100
再转二进制指令?

然后怎样将它作为速度给定到变频器?
能给出一段完整的PLC程序吗!以供参考。

万分感谢!

网友B:
你PLC型号?

楼主:
PLC为S7-300, CPU315-2DP
变频器为ABB ACS800 通讯为DP。

楼主:
请高手尽快帮忙!

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