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1):
  电磁继电器是自动控制电路中常用的一种元件。实际上它是用较小电流控制较大电流的一种自动开关。因此,广泛应用于电子设备中。电磁继电器一般由一个线圈、铁心、一组成几组带触点的簧片组成。触点有动触点和静触点之分,在工作过程中能够动作的称为动触点,不能动作的称为静触点。 传奇商务在线(www.021le.com)为您提供各种工业电器

  电磁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当线圈通电以后,铁心被磁化产生足够大的电磁力,吸动衔铁并带动簧片,使动触点和静触点闭合或分开;当线圈断电后,电磁吸力消失,衔铁返回原来的位置,动触点和静触点又恢复到原来闭合或分开的状态。应用时只要把需要控制的电路接到触点上,就可利用继电器达到控制的目的。

  下面就电磁继电器的特性参数、类型符号及应用原则作一简要的介绍。

  特性参数:电磁继电器的主要特性参数有以下几个:

  1.额定工作电压或额定工作电流:这是指继电器工作时线圈需要的电压或电流。一种型号的继电器的构造大体是相同的。为了适应不同电压的电路应用,一种型号的继电器通常有多种额定工作电压或额定工作电流,并用规格型号加以区别。

  2.直流电阻:这是指线圈的直流电阻。有些产品说明书中给出额定工作电压和直流电阻,这时可根据欧姆定律求出额定工作电流。若已知额定工作电流和直流电阻,亦可求出额定工作电压。

  3.吸合电流:它是指继电器能够产生吸合动作的最小电流。在实际使用中,要使继电器可靠吸合,给定电压可以等于或略高于额定工作电压。一般不要大于额定工作电压的1.5倍。否则会烧毁线圈。

  4.释放电流:它是指继电器产生释放动作的最大电流。如果减小处于吸合状态的继电器的电流,当电流减小到一定程度时,继电器恢复到未通电时的状态,这个过程称为继电器的释放动作。释放电流比吸合电流小得多。

  5.触点负荷:它是指继电器触点允许的电压或电流。它决定了继电器能控制电压和电流的大小。应用时不能用触点负荷小的继电器去控制大电流或高电压。例如: JRX-13F电磁继电器的触点负荷是 0.02A× 12V,就不能用它去控制220V的电路通断。

  继电器的电符号和触点形式。继电器线圈在电路中用一个长方框符号表示,如果继电器有两个线圈,就画两个并列的长方框。同时在长方框内或长方框旁标上继电器的文字符号“J”。继电器的触点有两种表示方法:一种是把它们直接画在长方框一侧,这种表示法较为直观。另一种是按照电路连接的需要,把各个触点分别画到各自的控制电路中,通常在同一继电器的触点与线圈旁分别标注上相同的文字符号,并将触点组编上号码,以示区别。继电器的触点有三种基本形式:

  1.动合型(H型)线圈不通电时两触点是断开的,通电后,两个触点就闭合。以合字的拼音字头“H”表示。见图2a。

  2.动断型(D型)线圈不通电时两触点是闭合的,通电后两个触点就断开。用断字的拼音字头“D”表示。这种触点组共有三个触点,即中间是动触点,上下各一个静触点。线圈不通电时,动触点和其中一个静触点断开和另一个闭合,线圈通电后,动触点就移动,使原来断开的成闭合,原来闭合的成断开状态,达到转换的目的。这样的触点组称为转换触点。用“转”字的拼音字头“z”表示。此外,一个继电器还可以有一个或多个触点组,但均不外乎以上三种形式。在电路图中,触点和触点组的画法,规定一律是按不通电时的状态画出。

  继电器的选用:

  1.先了解必要的条件:①控制电路的电源电压,能提供的最大电流;②被控制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③被控电路需要几组、什么形式的触点。选用继电器时,一般控制电路的电源电压可作为选用的依据。控制电路应能给继电器提供足够的工作电流,否则继电器吸合是不稳定的。

  2.查阅有关资料确定使用条件后,可查找相关资料,找出需要的继电器的型号和规格号。若手头已有继电器,可依据资料核对是否可以利用。最后考虑尺寸是否合适。

  3.注意器具的容积。若是用于一般用电器,除考虑机箱容积外,小型继电器主要考虑电路板安装布局。对于小型电器,如玩具、遥控装置则应选用超小型继电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