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1):
我们有一台数控自动车不能回零,检查发现回零的限位开关被压碎了,换了一个回零好了,但是有几把刀换不上了,X轴就差那么两毫米,但是已经超软限位了。想把车床的X轴软限位放大点,各位看看行不行?

网友A:
没问题,只要你的参数更改等级允许,可以在手动状态下用脉动摇到需要达到的位置,将该点坐标输入软限位参数上即可。

楼主:
主要是怕撞车,先稍微放大点试试了,谢谢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你没有将回零开关安装在和原来的开关的同一个位置上.

网友C(2009-09-11):
同意顶楼意见

网友D:
你完全可以将软限位放大两毫米,不会有问题的。
根据你的描述,你的设备回零时不是使用编码器的零点脉冲,而是用开关作为零点信号。
在更换开关时会产生一些位置上的偏差,新旧开关在灵敏度上也有一些不同,所以会造成原点的偏移。

网友E:
可以放大的。

网友F:
同意楼上各位说的,

网友G:
2mm应该不会有问题,细心一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