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通讯口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11):
请教各位高手,FX2N能做三个通讯口吗?我想用一个RS485与触摸屏通讯,一个做电脑监控与调试用,另一个RS485做其他组网用,请问该怎么办?需要用到哪些部件?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就是FX2N-CNV-BD能带几个特殊模块?

网友A:
呵呵;选支持穿透功能的HMI,这样电脑通过触摸屏就可以监控PLC;
再加一个FX2N-485BD就可以了;

网友B:
FX2N做不到3个
FX3U除编程口外还可以做两个通讯

楼主:
请问三菱GOT1000HMI有穿透功能吗?

网友B:
三菱的屏和三菱的PLC是有穿透功能的

网友A:
对三菱的PLC是有穿透功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选支持穿透功能的HMI,这样电脑通过触摸屏就可以监控PLC;
再加一个FX2N-485BD就可以了;

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