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认不认识她?、?

楼主(2009-08-11):
师傅们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装置,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侧面有接线图什么的拍个图贴上来;

网友B:
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C:
研控的步进驱动器

网友D:
最好把接线端子那部分也拍出来

楼主:
这个是背面的铭牌和;一些接线端子。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E:
看不清楚

网友F:
是步进驱动器

网友A:
应当是步进驱动器;
看一下是否有几根线是连个步进电机;

网友G:
像是步进驱动器,接线边上的那个表有些像步进的细分表

网友H:
步进驱动器,我们厂一旧设备上也有一个

楼主:
谢谢大家的恢复.

网友I:
典型的步進驅動器吧

网友J:
步进驱动器啊,前面的人说了,研控的

网友K:
研控的步进驱动器,深圳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