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号问题

楼主(2009-08-11):
在电路图中,三根火线有的标示为L1、L2、L3, 也有的标示为R、S、T,请问这两种有何区别?谢谢回帖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同厂家不同的表示方法吧

网友B:
标示为R、S、T的为接电源输入端,一般用于变频器较多。

网友C:
应该是没什么区别的

楼主:
貌似有区别

网友B:
在电路图中,三根火线有的标示为L1、L2、L3, 也有标示A、B、C,还有的标示为R、S、T。

楼主:
我认为这些都应有区别的,
总有一种标示为国际标准

网友D:
厂家习惯而尔, 个人画图爱怎么标就怎么标

网友E(2010-12-21):
一般L1 ,L2 ,L3 ,表示电源进线端,R ,S ,T ,表示电源出线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