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64AD报错

楼主(2009-08-11):
◆出错号码(SD0) 2110
◆出错消息 SP. UNIT ERROR
◆公共信息(SD5~15) 模块号
◆个别信息(SD16~26) 程序出错位置
◆LED状态(RUN) 关闭/接通
◆LED状态(ERROR) 关闭/接通
◆CPU的运行状态 停止/继续运行
※发生出错时PLC的动作状态可通过参数设定。
(可根据LED状态判定是否发生出错)
◆检测时间 当指令执行时

◆出错内容和原因

(1)ROM/TO指令指定的位置不是只能功能模块/特殊功能模块。
(2)ROM/TO指定了没有包含缓冲存储区的模块。
(3)被访问的智能功能模块/特殊功能模块,网络模块有故障。
(4)在以CPU共享存储区为对象的指令中指定了没有安装的号CPU。

◆对策

(1)使用MELSOFT读取出错的个别信息,检查和数值(程序出错位置)相对应的FORM/TO指令,必要时改正程序。
(2)被访问的智能功能模块/特殊功能模块有硬件故障。因此,更换有故障的模块,或者联系离您最近的三菱代理商。

网友A:
你的这个具体配置是什么?FROM/TO指令写时是怎么写的?
地址分配搞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