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1):
150千瓦的功率用多少平方毫米的铜芯线啊?有没有可以计算的公式啊?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A:
不需要什么工式,只是查一些參數。

网友B:
是单相,还是三相,什么负载啊?功率因数是多少啊?

网友C:
负载类型,有多长,电压是多少

网友D:
2*95

楼主:
是滚压生产线,电压380V,有电机还有点焊机,距离不长二三十米

网友E:
本人认为用150平方或者180平方。

网友F:
180mm2

网友G:
3*95

网友H:
如果用铜的3*95+1就可
如果用铝的3*150+1就可以了

网友I:
185mm2
都就可以了

网友J:
120mm2 就可以

网友K:
我认为3*95+1可以了.电流300A左右吧!

网友K:
我认为3*95+1铜芯电缆可以了.电流300A左右吧!

网友L:
70平方线就会用到最高峰的了
95就比较安全咯

网友M:
120平方的话300A发热很厉害了的,个人感觉150的差不多

网友N:
本人认为用120或150比较好

网友O:
建议使用3*150的铜芯电缆

网友P:
用3*150+1的就可以了

网友Q:
你说的焊机是多大的功率呢,焊机是冲击性负载还要折算的,150千瓦功率三相最少要150平方的线了

网友R(2009-09-27):
3*150平方毫米的铜芯线

网友S:
铜心120的    120米长都可以

网友T:
150KW的功率,必须采用三相供电方式,功率因数按0.8计算,需用电流300A,导线线径至少应为150mm2以上。

网友U:
电力线要考虑电流许可,电压降许可,还要考虑年利用小时,如果用时比较高,就要采用经济电流密度.降低损耗.

网友V:
95的可以了

网友W:
150mm2

网友W:
150KW电机额定电流300A不到点,选线185MM2的铜电缆

网友X:
高技术的问题我不懂,但这个我知道95的就有多的,

网友Y:
选择电力线路,要根据,安全载流量,发热条件,机械强度。
我看你最好是用,吕芯凯装电缆,3x240+1x120的比较合适,既经济又安全!

网友Z:
等待中。。。。。
一个平方5A。共300A左右。应该60就可以了吧,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A:
150平方铜线

网友AB:
电线载流量
今天下午问一个老电工,他说0.5平方的电线载流量5A;0.75的7.5A;0.3的3A;1的9A;1.5的13.5A;2.5的22.5A;4的32A;6的42A;10的60A;16的80A;25的100A;35的230A。
     后来我又问一个同学,他说1平方的是5A。到底谁说的对啊?

网友I:
150mm的就可以了

网友Y:
一平方 能走5A的电流?    一米长啊?  10米它还能走5A吗?

网友AC:
建议70+50

网友AD:
老电工说的没错,不过他所说的应该只是25℃,明敷状况下,铝线的承载能力。是经验算法,是根据口诀计算的。

网友AD:
使用120mm^2的铝线。
理由:3相380V,功率15KW。这样的设备,按常用380电机计算,每KW需要2安培电流。则电流总量=150*2=300A。
电缆承载能力:120mm^2铝线,25度明敷条件下为120X2.5=300A。
如果使用铜线,则用95mm^2就行,如果条件允许,放大一个级别。

网友AE:
如是三相380V,150千瓦功率的电机额定电流不到300A.选3X150

网友AF(2009-11-07):
本人认为用150平方

网友AG:
电工都能选择的。但是选什么样的经济安全。就应考虑一下了。不光满足300A的电流。还要考虑合适不合适。本人认为用3X185+1X95比较合适。

网友AH:
大点总没错,150平方吧

网友AI:
应该看什么负载形式的,如果都是电机和焊机的话75,安全点95。
如果是加热或者重负载的车间就要120了

另外你们是什么回事啊?选185的???这样浪费你老板没话说啊?我450KW的无氧炉子才用240平方的,你这么点就敢用185,怪不得铜现在这么贵,呵呵

网友AI:
当然了,越大越安全,但是也要考虑经济实用啊

网友AJ:
真服了有的人了。185?他一定是自己开电缆厂的。。。。。。

网友AK:
120的多股铜芯线就可以

网友AL:
要看你的电机还有点焊机是不是频繁启动了,如果是的话要考虑启动时的瞬间电流!!!!!

网友AM:
3*95+1铜芯电缆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