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1):
求教:
     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常用的梯形图中的步与步之间的转换条件能否都是同一个转换条件的,如全为X10(其中X10为每步中启动机器后的回馈信号),不知道是否能否这样?

网友A:
搞不清楚楼主的意思

网友B:
能说清楚点吗?

楼主:
控制一台仪器,连续的进行五次测试,仪器的pass和Fail信号分别连接X24与X25,仪器的启动信号为Y4;那么,在连续测试这五颗材料时,测试完第一个材料后检测到Pass信号(X24),然后做转换测试第二颗材料,待检测到Pass信号(X24),开始测第三颗材料。。。。。;这样的话,每次都是检测的X24这个信号才进行梯形图的下一步序转换的。

网友C:
可以使用该信号的上升沿做为触发。触发后要对该信号进行复位。
或者将各步的控制程序倒序排列,最后的步在最前面,第一步在最后面,触发后马上对该信号进行复位。

网友D:
呵呵;可以;关键是这个信号不能是连续的;

楼主:
在PLC编程的时候能否使他始终在一个地方死循环的(像单片机那样),只有符合某个条件后再往下执行的

网友E:
第5楼介绍的方法,应当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