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1):
怎么我老是听说伺服的精度取决于旋转编码器呢?我是这样理解的,比如平常伺服是给1000个脉冲转动一圈,那么我现在在驱动器里设置成2000个脉冲转动一圈,这不就是说伺服的精度增加了一倍吗?跟后面的旋转编码器有什么关系呢?大家能给我讲解一下吗?

网友A:
呵呵;伺服的编码器分辩率比这个要高的多;
三菱的J2S就有17位的分辩率;

网友B:
设定多少脉冲转一圈是一种方式
而根据编码器的分辨率转动也是一种方式,比如17位的编码器要131072个脉冲转一圈,对于三菱MR-J3伺服18位编码器要262144个脉冲转一圈

网友C:
伺服的好处就在于有反馈,编码器就是用来反馈的
所以编码器的分辨率决定伺服的精度

楼主:
问一下大家,如果伺服电机后面的编码器是131072 P/R,就表明伺服电机出厂是给131072个脉冲,电机才转一圈,是这样吗?不是的话怎么才能知道一个伺服电机给多少脉冲才能转一圈呢?

网友B:
出厂是电子齿轮没有设置,是131072个脉冲转动一圈的

网友A:
呵呵;伺服可以设电子齿轮比;
如果这个是1:1,那么给131072个脉冲就转一圈;

网友D:
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编码器的分辨率是2000那么你在驱动器里最多也只能设成2000,如果是10000那就可以设成10000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老师的指点,我现在基本上明白了。还有2个问题我需要再请教一下老师们:
1.我接触过松下A4系列的一个伺服电机,电机后面的旋转编码器是增量式2500p/r(分辨率10000),这个是怎么回事?分辨率10000就是指电机转动一圈需要10000个脉冲对吗?这个分辨率可以自己设吗?就是说我设个8倍频就是2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吗?上面的7线制的绝对值的编码器可以设个2倍频或是4倍频吗?
2.一般电机后面的编码就2种吗?一种5线制增量式编码器(分辨率10000),一种7线制(分辨率131072),还有其他型号或是分辨率的编码器吗?这个分辨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网友B:
松下的没怎么用过
三菱的和松下的编码器不一样,不分增量和绝对的,只是有带不带电池的分别,带电池的断电后能保留记忆
三菱的目前有17位的131072、18位的262144

网友A:
绝对型输出的是格雷码,对应的线与分辩率有关;

网友E:
因为伺服在做偏差控制,所以,精度由编码器来定。

网友E:
因为伺服是在做闭环控,反馈精度也就是电气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