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风扇问题

楼主(2009-08-11):
小风扇在加润滑油的时候大家加的是黄油还是机油还是空压机油或是什么油,
加机油类的是要求粘度高还是低?
现在我跟我同事争这个问题争了好久,我说加那个耐高温黄油他说加那个空压机油或冷冻机油都好因为黄油受高温了容易凝固容易使风扇卡死
求正解

网友A:
加普通黄油就行.

网友B:
加机油也可以,其实没必要争,试一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C:
加那个耐高温黄油他说加那个空压机油或冷冻机油都好因为黄油受高温了容易凝固容易使风扇卡死

网友D:
透平1号油(气动油)效果不错

楼主:
不过有时候拆下来的风扇,真的有因黄油凝固卡死烧掉线圈的,所以我想看看各位平时都用什么润滑风扇

网友E:
哈哈

如果是楼主说的小风扇,应该是轴套的,不能加黄油,也加不上黄油,加上也不转

加轻质机油,种类是相当滴多

网友F:
哈哈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G:
呵呵;加点摩托车上用的机油就可以了;

网友H:
哈哈!这要看是什么样的轴承了!不同的轴承加不同的油啦!

网友I:
以前试过(电脑散热风扇)加机油 ---效果不好!容易堵死
          加衣车油---效果可以,但是两个月左右就干了!
         后来加了铅笔粉---效果最好 耐用,阻力小!

楼主:
上面说的对
厂宿舍的,美的的不是轴承而是铜套,不知道加什么油才能用的久
另外宿舍基本是不关风扇的,我加的黄油还是那种耐高温的进口轴承才用的黄油不过效果不怎么好,机油也不怎么,现在就不知道加什么油好了

网友J:
与其在争论不如各种油都试试,看哪种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