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数运算

楼主(2009-08-11):
碰到这样一个问题:
目的:通过触摸屏显示功率  PLC型号:FX1S-20MR
在PLC的程序中要完成功率的计算,但是里面涉及到小数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P=1.732*U*I*0.75
这些小数该如何编写?

网友A:
把1.732和0.75都按整数来算,最后的结果再除以100000

楼主:
谢谢!还有别的方法没?
多多宜善!

网友B:
FX1S不支持浮点运算。建议使用整数处理。

网友C:
呵呵;换FX2N,直接用开方运算;

网友B:
非要用1S来做的话,不是很容易,你可以把结果的小数点去掉,也就是2楼的说法,不要除10000。然后把结果数据的高16位和低16位分开放,中间点一个小数点。低位数值显示的对齐方式改成左对齐。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程序中直接运用整数运算,在触摸屏上显示时,通过触摸屏中控件的设置,显示出小数,当然,触摸屏上只是视觉上的,实际的程序中还是整数!!!

网友E:
你直接买个富士的UG30或者V8的触摸屏好了~直接在触摸屏上做浮点数运算就可以了。

网友F:
現在很多屏都有宏功能,這個任務交給他們去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