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问题

楼主(2009-08-11):
前几天,去一个在山区的亲戚家修日光灯,发现他家的电压是280伏。后来,隔壁家过来一个人说他家的日光灯亮不起来,过去看时发现电压是160伏。这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A:
我认为是电力部门的问题,呵呵

网友B:
有可能是断了零线

网友C:
他们用的是同一相电吗?

楼主:
我想不是的,就是变压器三相出来的电不平衡,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没学过变压器这部份。

网友D:
总开关到变压器的零线断线了.

网友E:
零线出了问题。接触不良或是断线了,断线的可能性极大。去查一下是否共一变压器的用户都是电压不正常,要是的话,就直接去变压器查总零线。

网友C:
如果不是同一相的话,1、三相负载严重分布不平衡;2、总零线断开,由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变为三相三线制,使中性点严重位移,导致三相负载端相电压不再对称。

网友F:
一般情况下是,三相负荷分布严重不平衡且工作接零电阻较大或公共零干线断开。

网友G:
现在的农村电的质量也不错了

网友H:
其它电器使用情况怎么样?

网友I:
应该是供电问题吧

网友J:
建议你去供电所汇报.如果不是同一相位的话.总零线断了的话东西就全烧了!~~~应该不是总零线断了!~~~因为变压器的零线是共用的!~~~~

网友K:
三相电压不平衡。零线有问题。

网友L:
8楼说的既是

网友M:
同意:::
如果不是同一相的话,1、三相负载严重分布不平衡;2、总零线断开,由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变为三相三线制,使中性点严重位移,导致三相负载端相电压不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