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1):
大家好!我家是三层楼,接市电的总电表在一楼,二.三楼各有一个电表,因为电脑开着的时候再开空调机电脑就会重启,而且照明电也会闪一下,所以我想把空调机的电线和照明线分开.我是住在二楼,所以我就从二楼的电表把电线分开了,但是没用,是不是要从总电表分线呢?请大家帮帮忙,先谢谢各位了.最好能留个电话或QQ.

网友A:
电脑电源装稳压器。

网友B:
1、你用的电线线径太小

网友C:
应在进线处(即三相电处),将照明和空调线分开,尽量做到三相电平衡,才有可能。

网友D:
至于需要从哪里分开两线,也许你自己可以通过很简单的方法来判断啊。这的想法是这样的,可不可行要看你家里线路布置的具体情况:每次空调起动时,你观察一下你们家哪层楼的灯泡不闪。二楼灯泡闪,则说明从二楼分开两线没用。如果一楼灯泡不闪,就说明从一楼分开两线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