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1):
已知丝杠的丝距是5mm,也就是说伺服转动一圈,工件移动5mm。PLC给驱动器2000个脉冲伺服转动一圈,编码器是131072 P/R。求一个脉冲伺服移动的距离?是怎么计算的?我看人家计算怎么是5mm除以131072呢?我直接用5mm除以2000不就是一个脉冲伺服移动的距离吗?我这样计算有问题吗?
顺便请大家给我讲解一下电子齿轮比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论坛里以前都有讨论过,搜索一下

楼主:
大家看我的计算方式有问题吗?

网友B:
什么伺服,2000个脉冲转一圈,是有这参数设置还是设置电子齿轮后的结果

楼主:
我怎么感觉自己的没有错呢?给2000个个脉冲伺服转动一圈,丝杠螺距是 5mm,求一个脉冲电机走多少mm?
答:5除以2000等于0.0025mm,我这样算有问题吗?
我看到有这么一个帖子,计算方式怎么会这样呢?大家能给我讲解一下吗?这是那个帖子的链接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204580

网友B:
计算反馈脉冲的当量(一个脉冲走多少)?
     △Lo= 8mm/131072

这里的计算是在没有设置电子齿轮比的情况下,电机转一圈就是需要131072个脉冲,你现在如果是设置了电子齿轮比了,就是按你的方式计算

楼主:
谢谢楼上老师的指点。我明白了

网友C:
楼上去现场看看机器,看看机器齿轮就会明白了,自控发展后电子齿轮比也就引入了,功能和机器齿轮可类比,但方便很多。

网友D:
5 / 2000 就行

网友E:
计算方法是对,但是设置电子齿轮比是以牺牲精度为代价的。2000个脉冲转一圈与131072个脉冲转一圈的效果是差很多的。

网友F:
算法是OK的,只要能满足精度要求,当然速度越快越好。

网友C:
已知丝杠的丝距是5mm,也就是说伺服转动一圈,工件移动5mm。PLC给驱动器2000个脉冲伺服转动一圈,编码器是131072 P/R。求一个脉冲伺服移动的距离?是怎么计算的?我看人家计算怎么是5mm除以131072呢?我直接用5mm除以2000不就是一个脉冲伺服移动的距离吗?我这样计算有问题吗?
顺便请大家给我讲解一下电子齿轮比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这个东西在网上一般很少有人讲的,不是很好理解。一般伺服的手册上有详细的讲解。可以去仔细看看,但最好是做实验才更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