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逆变器

楼主(2009-08-11):
谁有西门子逆变器的说明书啊。我的邮箱:791368146@qq.com

网友A:
要什么型号的逆变器说明书?可以去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网站下载。是免费的。

楼主:
我理解上的错误,我们用的是西门子SIMOVERT MASTERIVES MC变频器,该变频器由整流回馈单元,逆变单元组成,一个整流回馈柜可带多个逆变柜,整流柜和逆变柜由直流母排连接。我刚进这个厂,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变频器,整流回馈部分可将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时发出的电能回馈到电网,很节能,具有矢量控制(VC)和Mmotion控制(MC),说明书已经找到,劳版主费心了。

网友A:
MC的说明书,现在都是英文的。这个系统的功率不是很大吧。MC好像没有功率太大的。都是中小功率的。

楼主:
我们的整流回馈单元采用的是6ES7041-8EK85-1AA0,800KW,两台。一台是主装置,一台是从装置,两者用数据线联机,输出共同接到直流母排上,一共5台逆变器,每台逆变器带30KW电机10台,电机总共50台。

网友A:
整流-回馈单元不是MC,就是整流回馈单元。这个功率可以做得很大。我说的是逆变器,没有太大功率的。你的逆变器单台容量有30kW吗?电机5台并联驱动?那电机单机功率是多少呢?

网友A:
如果真要是并联驱动,为什么要用MC呢?是不是太浪费了?还是不解。能介绍下系统吗?

楼主:
我们这里辊道电机都是用的这种方式。如轧机前辊道电机,正反转频繁,10台电机为一组,一共5组,每组由一台逆变器供电,逆变器单台容量400KW,5组辊道可单动,可联动,正常工作时都是联动,单台电机功率30KW。我也是刚进这个厂没几天,很多东西都还不熟,这厂很先进,用到了西门子TDC系统,大功率交交变频器。

网友A:
辊道控制其实用不着MC系统,MC是西门子的伺服控制系统,怎么会呢?是不是搞错了,用VC系统足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