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ENCO 指令

楼主(2009-08-12):
如上图,三菱FX系列编程手册,第204页。
K=3时,M13=1,那么,K=8时,哪个M值为1?
K=3时,应该是M12=1吧。
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你搞错了吧,这个是根据前面M的状态和K,输出不同的值到D10

楼主:
那为什么图上显示M10-M17只有M13=1,K=3又表示什么意思。
能详细解释下吗?

网友B:
晕;
M10-M17是源数据,这个值是运算前的,你可以指定全为1;

网友A:
搞反了,是M决定输出的D
D中的数据是运行的结果
这个指令是可以仿真的,没有PLC也可以试下的

楼主:
M13与K3无关吗?
M13下的“3”有2个箭头指向D10的最后2位,并且M13,B0,B1都=1。
D10=K3,那M13下的2个箭头,是表示什么用的呢。

网友C:
ENCO是一个编码指令,图中M10~M17为查找数据,D10是结果存储地址,K3是查找的个数.
具体执行为:在M10~M17中查找第一个为1的位,将其在数据中的相对位置存储到D10中.M10~M17依次为位0.位1,位2,.......,位7,共8个位置,当M13为1时,相对位置为3,故,D10中存储的为K3,即,B0,B1位为1.
现在应该明白了吧?好好仔细的看看指令手册,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D:
后面的K3代表的是2的3次方,2的3次方为8就是M10到M17,如果是K4那就是M10到M15

楼主:
谢谢各位,搞清楚了。8楼讲的对。
K=3时,指定M10-M17
K=4时,指定M10-M25
同时 K=D10的低位位数。
这条指令当M13=1时,对应D10的B0,B1
当M14=1时,则对应D10的B2
M17=1时,则对应D10的B2,B1,B0
M18=1时,K必须≥4
指定的M范围内,2个M值同时动作,只显示大的
时我通过仿真总结出来的结果,谢谢楼上各位老大。
特别是fumz78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