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2):
我有一台G7 55KW用在电缆绞线机上最近在十几到二十几Hz输出频率不稳,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A:
你频率给定方式是什么?

楼主:
像这种情况如何判断变频器好坏?

网友B:
监视U1-01/02/03参数是否受到外部信号干扰。QQ:478765797.

楼主:
输出频率有3个Hz的变化,空机试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监视U1-01/02/03参数是否受到外部信号干扰。QQ:478765797.

大哥你忽悠谁啊,u1-1\2\3你能看的出来外部有没有干扰么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D:
你要测量一下在这一频率的输出电压和电流!还有和机械有没有共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