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大比拼

楼主(2009-08-12):
大虾们,大家说说自己用的运动控制卡,谈谈使用性价比?
本人接触比较多的是:凌华、研华、NI的,国产的像固高、雷赛,日系的:CONTECH、AUROTECH等。总体来说,要求高点的用台系不错,中低端,国产的优势还是比较大。国产的大多都在软件上做的还不够完善。更适合本身技术实力很强的大虾。而对于只会LAB的人,可选的机会就比较少。尤其是刚入门的,NI的还是首选。

网友A:
抱歉,你对运动控制卡的了解很偏见!

网友B:
没怎么用过,一般都用PLC的定位模块

网友C:
用英国TRIO比较多。做多轴运动控制感觉还可以。

网友D:
我公司只用固高

网友E(2010-05-24):
请问4楼,你对固高控制卡应用熟悉吗?

网友F(2011-05-29):
选型号
小弟用固高运动控制卡做过简单的运动控制,目前接一活儿,自动割料机,在一XY平台上,自动地将一铁板放在平台上,自动地切割成不同的形状,切不同的产品形状时只需调出相应的文件即可,也可以保存导入G代码文件,从CAD导入数据,我以前做的是简单的固定运动控制,像这种支持操作员编程,保存为文件的方式,小弟没有思路,不知如何下手,我要的最主的功能是,像雕刻机那样,从CAD,或其它文件导入一个图形,或以前存入的一个图形,或一个汉字字母,或一个圆,或一个不规则的形状,在XY平台上,软件能按照轨迹切割出相应形状的铁板,每一个形状能保存为一个文件,最好也支持用户G代码编程,小弟用VB6,该选用什么的卡,有否这个功能的VB6示例源码,多谢能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