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2):
请问电机堵转时怎么自动反转呀?怎么判断堵转呀?测转速还是电流?

网友A:
可以测转速也可以测电流,之所以会自动反转那应该是电路的控制了

网友B:
是什么电机?

网友C:
不用问,一定是电容式单相电机了。

网友D:
什么是堵转?我仅知道电机失速,能源再生制动,你是什么设备?请教啦。

网友E:
可以通过测电流,或测速的
测速麻烦一些,但是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