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2):
交流接触器的型式、种类较多,使用时需要针对不同的负荷性质,选择适当型式的接触器。交流接触器的选择应考虑以下几点。

  1.根据被控制设备的运行状况来选择。被控设备的运行状况可分为:持续运行,间断持续运行,反复短时运行(即暂载率在40%及以下时)三种。

  对于持续运行的设备,交流接触器的额定容量应大于被控设备长时间运行的最大负荷电流值。一般只按实际最大负荷占交流接触器额定容量的67%~75%,来选用交流接触器的额定电流。

  对于间断持续运行的用电设备,选用交流接触器的容量时,也应大于实际长时间运行的最大负荷电流值,使最大负荷电流占接触器额定容量的80%为宜。选用交流接触器,还应该考虑它的安装环境。例如,当交流接触器为开启式安装时,可允许适当地超过上面规定的百分值。但是,如果接触器装于开关柜内,通风条件较差时,则应控制交流接触器的运行电流值,使其不超过上面规定的数值。

  对于反复短时运行的设备,交流接触器工作时的暂载率不超过40%时,它的短时间负载能力可以超过它的额定值的16%~20%。

  2.根据设备运行要求,如可逆、加速、降压启动等来选择接触器的结构型式,分为三极、四极、五极等。

网友A:
我们都是按额定电流来选。

网友B:
接触器的选择主要考虑主触头的额定容量,至少应该在1.5倍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