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2):
  合理选型

  在可编程序控制器(PLC)选型时主要是根据所需功能和容量进行选择,并考虑维护的方便性、备件的通用性,是否易于扩展,有无特殊功能要求等。

  PLC输入/输出点确定:I/O点数选择时要留出适当余量。

  PLC存储容量:系统有模拟量信号存在或进行大量数据处理时容量应选择大一些。

  存储维持时间:一般存储约保持1~3年(与使用次数有关),若要长期或掉电保持应选用EEPROM存储(不需备用电源),也可选外用存储卡盒。

  PLC的扩展:可通过增加扩展模块、扩展单元与主单元连接的方式。扩展模块有输入单元、输出单元、输入/输出一体单元。扩展部分超出主单元驱动能力时应选用带电源的扩展模块或另外加电源模块给以支持。

  PLC的联网:PLC的联网方式分为PLC与计算机联网和PLC之间相互联网两种。与计算机联网可通过RS232C接口直接连接、RS422+RS232C/422转换适配器连接、调制解调通信连接等方式;一台计算机与多台PLC联网,可通过采用通讯处理器、网络适配器等方式进行连接,连接介质为双绞线或光缆;PLC之间互联时可通过专用通信电缆直接连接、通讯板卡或模块+数据线连接等方式。

  合理利用软硬件资源

  不参与控制循环或在循环前已经投入的指令可不接入PLC。

  多重指令控制一个任务时,可先在PLC外部将它们并联后再接入一个输入点。

  尽量利用PLC内部功能软元件,充分调用中间状态,使程序具有完整连贯性,易于开发。同时也减少硬件投入,降低了成本。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独立每一路输出,便于控制和检查,也保护其他输出回路;当一个输出点出现故障时只会导致相应输出回路失控。

  输出若为正/反向控制的负载,不仅要从PLC内部程序上连锁,并且要在PLC外部采取措施,防止负载在两方向动作。

  PLC紧急停止应使用外部开关切断,以确保安全。

网友A:
不同的品牌可能会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