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2):
s7-400之间怎么通讯编程,请指教!

网友A:
MPI?以太网?或者是DP?

工业网络通讯指南一书详细介绍。

楼主:
以太网的!!传输几个数据

楼主:
都可以,只是传输几个数据

网友A:
随便?那简单很了,Step7的样例库中就有关于通讯的例子,自己去参详一番,然后改改就成自己的了。

网友B:
这通讯,只要会怎么组态就会了

楼主:
硬件地址,(ISO-1 ,ISO-2什么意思),是不是在网络中配置这两项就可以了,然后在调用seng和rec编程。具体怎么做,请指教

网友C:
硬件要先把以太网模块组态好,设置好MAC或者IP地址,建立一个连接,然后调用西门子的块就可以实现,很简单。
实在不会看书
工业网络通讯指南一书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