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

楼主(2009-08-12):
我刚开始接触plc,三菱的FX2N-MR系列。我现在想知道为什么继电器输出型的plc为什么不能控制步进电机,除了继电器输出不能输出告诉脉冲外,还有别的原因么?如果可以控制的话能给我提供一个可以控制的解决方法么?谢谢了。

网友A:
呵呵;
单个主机是不能实现的;
加定位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B:
继电器的不能控制
继电器输出通断响应有那么快吗

网友C:
没什么办法了,要不就加定位模块

网友B:
用继电器的控制岂不是赶鸭子上架
一个定位模块也不便宜,那还不如再买个FX1S的

网友A:
呵呵;动手能力比较牛的有把PLC的Y0 Y1改造成晶体管的;

网友D:
主要是继电器输出的响应速度没有那么快。应该使用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动手能力比较牛的有把PLC的Y0 Y1改造成晶体管的;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E:
因为继电器输出的频率不够高,波形不好

网友F:
继电器的开关速度不够快,较好较便宜的就是用晶体管。或者加定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