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2):
请问更换触摸屏需要软件吗?我公司从德国购买了1台设备,其中有一台SUTRON品牌的触摸屏.假设触摸屏坏了需要更换硬件,需要用到软件吗?(老外的触摸屏程序给我了)
谢谢了!

网友A:
你的程序要怎么样到触摸屏中呢
要用软件下载程序到屏里的。
不过有的触摸屏是支持用CF卡传递的

网友B:
看看你的屏有没有USB,CF卡之类,有的话,再看看屏本身支不支持拷贝。

网友C:
呵呵;老外把程序给你,应当有软件给你;
否则这个软件你在国内可不太好找;

网友D:
需要用到软件。

网友E:
第一种方法是类似plc那种有卡的,可以用复制器复制的。
第二种就是大家通常使用的,在pc上有制作下载的软件,通过数据线来下载你制作的人机程序。

网友F:
最好是哪里买的在哪里下载软件。
威纶华南一级代理
文本显示器,步进系统、各系列步进电机及驱动器,
PLC:三菱、西门子、丰炜、欧姆龙、台达、永宏、
变频器:松下、三菱、安川、易能
深圳市正盈机电有限公司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我看了一下触摸屏带有USB2.0接口.不知道支持不支持拷贝

网友G:
需要用软件将程序重新传到新的屏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