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2):
接地体与建筑物的距离最少是多少阿?
电动机的决缘等级都有哪几种的?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我知道,至少3米。

网友B:
接地体与建筑物的距离最少是1.5米。
电动机的绝缘等级有A,E,B,F,H级

网友B:
加一个
还要再加一个Y级。

网友C:
接地体与建筑物的距离最少是3米。
电动机的绝缘等级有:70、90、105、120、130、155、180、200、250.

网友B:
人工接地装置与建筑物和人行道的间距不小于1.5米。与避雷针接地体装置在地下不小于3米。在地上不小于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