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2):
请问作为电力拖动的30Kw三相异步电机启动采用什么方式?变频还是软起或是自耦降压?软起好用吗?
还有其他方式吗?价格大约各需多少?

网友A:
想节约费用就用自藕降压,否则就用软起

网友B:
变频最好,省钱用自耦或者星三角

楼主:
请问自耦降压变压器选多大的合适呀?大约多少米?

网友C:
要看工艺的要求了,没有要求直接启动都行。

网友D:
呵呵;
费用从低到高依次为:自耦----软启动器----------变频器;

网友E:
关键看电机负载的类型,不能单纯讲30KW的电动机如何启动,可以针对不同的负载而采用不同的启动方式。

网友F:
以现在变频的价钱和控制方便性来选取的话,还是选取VVVF的好,对机械也有好处,且控制方便,容量找到ERR故障。

网友G: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如果用在负载负荷波动较大的场合最好用自藕降压,省钱又适用;风机、泵或电梯等场合用变频器。

网友H:
都可以的,主要是看成本

网友I(2010-09-30):
30KW的电机直接启动就行了,不用弄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