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形,角形

楼主(2009-08-12):
一台高压电机,原来是6KV的,三角形接法。后来电压升级,变为10KV,接法改为星形,这时候,对电机的所有运行参数有什么或大或小的影响?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三角形改星形,对应的电压要变成根号3倍;
换成10KV是正常的;

网友B:
以我的理论知识功底判断:没有任何的变化。电机每相的电压仍为6KV(些许误差),每相电流,转矩以及电机运行功率都一样,转速就更是不会变。
你可以测测电机的工作电流,电流应该是以前的根3分之一倍,再算算功率,你会发现功率和以前一样。
     如果你有正确的结论了,跟个贴说明一下,行吗。虽然我结我的答案很有信心,但我还是想得到你的验证。

网友C:
楼上正解,改造后启动电流变小,运行噪声会变小哦,电机的各项参数是固有属性,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D:
星型接法电流应该是三角接法的根3分之一倍,电压为根3分之一倍,启动转矩为3分之一,功率不变,转速不会变。

网友E:
没什么影响

网友F:
应该没什么

网友G: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星型接法电流应该是三角接法的根3分之一倍,电压为根3分之一倍,启动转矩为3分之一,功率不变,转速不会变。

网友I:
基本上应该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