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接点 B接点

楼主(2009-08-12):
弱弱的问下,什么是A接点 B接点

网友A:
没听说过

网友B:
A接点   常开接点    欧系称作为NO接点。

B接点  常闭接点   欧系称作为NC接点。

A,B接点的叫法多用于日系,台系。

网友C:
晕``第一次听说 `长见识了``

网友D:
哈哈哈哈!二楼回答专业!顶!施耐德的接触器也存在这个问题:辅助出头分A,B两类。跟换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哦。

网友E:
交流接触器上是常有这样的选择,型号的后面会有  1a1b等这样的选择,选过接触器就能明白

网友F:
常开常闭

网友G:
恩 我也知道了